dell 14-5459 板号 AAL15 LA-D071p 待机电压低

楼主(2022-08-14):
测量5v只有4v ,   3.3v只有2.8v。 断开负载点电压正常,打对地值没有明显短路,有时电压正常时开机会显示后再掉电,有修过这类故障的吗,欢迎发表意见,共同学习

网友A:
供电ic换一个试试

网友B:
分开3.3V公共点,阻值打一下就知道前面有问题还是后面有问题 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供电ic换一个试试

已定芯片,但是两个芯片坏的可能性很小

网友:
引用 网友B:
分开3.3V公共点,阻值打一下就知道前面有问题还是后面有问题 了,

断开过,阻值正常

网友C:
换了3V 5V电源管理芯片、EC也不行,只有退机保平安了

网友:
后级问题,这得慢慢仔细排查

网友:
滤波电容换过吗?但是也不会两个电压同时不对

网友:
待机3.3跟5V都拉低就奇怪了,测过过来的主供电正常吗?再后断开3.3和5V的供电点测试一下是不是某一路拉低了,只能一步一步排查了

网友:
这种问题之前修过一个联想的,是后级的一个绿波电容裂开了,找的头大

网友:
开机后3.3正常吗,待机电流大吗

网友D:
隔离没完全导通

网友:
引用 网友D:
隔离没完全导通

公共点电压正常,用示波器测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换了3V 5V电源管理芯片、EC也不行,只有退机保平安了

这中时好时坏的真的不好修,故障的不明显,浪费时间还不一定有回报,放弃明智的选择,恭喜楼主脱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