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下,在线测cpu供电mos上

楼主(2022-08-14):
请教下,在线测cpu供电mos上管的G和S电阻只有2欧姆,正常吗?D和S倒是几百欧感觉正常。
是所有的上管都这样,不是一个。

网友:
后来发现是因为可能板上的电容还带电,放久了第二天来测就没问题,GS阻值在几k或者几十k,正常

网友:
不正常,几十k是有的。

网友:
可能是万用表测试 过程 给电容充电了, 这么测 接近短路就正常了

网友:
又看了一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