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Q3X0MS无显示维修

楼主(2022-08-14):
接到一块IQ3X0MS主板,测量各电路对地阻值正常,通电,无显示测量有3v、5v、12v正常,测量vccio无电压,

查找vccio供电芯片引脚定义,发现10脚en没有开启信号,en开启信号是由+vcc3.3上拉,量得vcc3.3电压为0,vcc3.3产生的n沟道mos管的控制极g极没电压

G极是由一个复合mos开关管控制,

q1复合mos开关管正常,但是d2为电压偏低,后面测量发现r18上拉电阻氧化,更换后vcc3.3产生,vccio电压出来了,维修结束,献上亮机图,发帖真的好累

网友:
楼主讲的清楚明白,谢谢分享。

网友A:
主板图纸可否共享出来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主板图纸可否共享出来

购买的软件上的图纸,下载不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