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清大图]
tinkpad黑胶

楼主(2022-08-14):
高手们这下边的黑胶你们是咋去掉的?这板太软、风枪稍微一吹就变形!

网友:
有老师傅指导一下,

网友A:
你说的是芯片里面灌的黑胶嘛,用旋风风枪取的话,可能主板变形的情况会好些,另外也不用太过分担心变形,你动作快些,温度到了该动手就动手,冷却下来之后主板会回归一些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说的是芯片里面灌的黑胶嘛,用旋风风枪取的话,可能主板变形的情况会好些,另外也不用太过分担心变形,你 ...

对,芯片下里灌的黑胶特别硬,

网友:
这个确实不是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