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桥芯片 SR2WC 上的贴片都是什么型号

楼主(2022-08-14):
小白求助,擦硅脂把上面贴片干了好多下来,现在能通电黑屏,想买几个贴片换上看能不能修复
大佬们,这都是什么贴片啊

网友A:
是0201 的100n ,10nf 的电容,不过不好焊。都是电源,地,不容易吃锡。

网友:
看看淘宝能不能买到个坏的,对着拆上焊上去,我记着我有个z68的主板南桥腐蚀掉了4个电容,仍然能用,当然这个是很久之前的主板,不太作为参考哈

网友:
SR2WC Intel B250 PCH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0201 的100n ,10nf 的电容,不过不好焊。都是电源,地,不容易吃锡。

大佬,我看到还有几个颜色比较黑的,不知道是电阻还是什么,而且除了0201还有两个更小的,这个是什么型号呢

网友:
这个事情,应该很多人干过,不懂,也学习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