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联想z485触发电流0.028维修

楼主(2022-08-14):
收客户一台联想Z485,版号DALZ2CMB8E0,
触发电流为0.028

拆开机子测量各项供电无短路,测量待机3、5V正常,测量BIOS第8脚和第3脚时,发现只有1.7V,正常应该3.3V

测量发现+3V_S5电压被拉低1.7v。查图纸PQ142的2、3脚电压正常,PR432、PR437阻值和电压都正常,所以判断问题出在PQ138

料板上拆一个换上后,插电,开机,电流轻松跑上去

屏幕成功点亮,至此维修结束。

网友:
这个会不会是通病

网友:
应该是PQ139有问题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