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知道这个标1807 F6V的贴片MOS管型号名和参数,实在查不到

楼主(2022-08-14):
谁知道这个标1807 F6V的贴片MOS管型号名和参数,实在查不到型号,淘宝也找不到,随便拆了一个过去电压一高又烧了,联想小新7000-14IKBR笔记本的主板此片短路发烫,测这个场管是坏的,

网友:
没人知道吗?有替换的推荐一下也行,至少有个目标能买

网友:
直接买料板不行吗

网友:
PE610SA 62A 30V 3m ohm
这不是330s吗 有图的

网友:
沟道一样功率大一点的都可以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