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谁有ISL95880的PDF?

楼主(2022-08-14):
如题,请问哪位有ISL95880的相关脚位图,或者知道哪款机器上用,现在手上接到一款DABKXDMB8E0的机器,没图纸也没点位,进系统CPU供电掉电,需要芯片PDF 网上找的没有脚位图

网友A(2022-10-23):
楼主 问题你修好没有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楼主 问题你修好没有

搞好了,供电功率不够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搞好了,供电功率不够的问题

你好  适配器不行吗?我有一台进系统CPU电压自动关闭

芯片  上下管全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