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G19寸显示器黑屏

楼主(2022-08-14):
灯管测试是好的,不插屏线能点亮是白屏,插上屏线黑屏,驱动板到屏逻辑板的5v被拉低到0v,测试屏逻辑板无明显短路。

网友A:
有可能是逻辑板或者电源负载能力差引起的无法显示。

网友:
屏有短路呀,,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可能是逻辑板或者电源负载能力差引起的无法显示。

你说的对,最终问题找到了,还是电源板问题,负载能力不够,换驱动板故障已旧,更换电源板或去掉高压负载供电郭分改加单独接高压板,可以正常显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