Y7000P-2020H不认声卡

楼主(2022-08-14):
此机器是不认声卡,喇叭是红色的X号,查看驱动也有,重装系统一样

有时候也能认到声卡,但放视频一会就自动没音了。或手拿起来电脑就没音。有时候没音拍下机壳会出来一下。

声卡芯片是ALC3287,  查下所有的条件也没发现不对劲。

查了下其供电,时钟,和南桥的数据通信线阻值也都在590左右,查到基准电压VREF只有1.2V多,也不知道是不是正常的,以往的ALC系列的VREF不都是2.5V吗

所以想问下测量过ALC3287的VREF电压值是多少?谢谢

网友:
不能沉啊,顶下

网友A:
所以你的肯定是不对的,看下后级有问题不

网友:
引用 网友A:
所以你的肯定是不对的,看下后级有问题不

不好意思,搞错了,我搜到的图纸不是你这个,看错了

网友:
是不是那的接触不好

网友B:
我也碰到这个问题了,换了个ALC3258,声音正常了,但是客户取时又认不到声卡了,再拆一个3258,也是认不到,订了原型号ALC3278,回来看行不行

网友:
路过学习一下,是声卡问题?

网友:
供电,还有升压

网友:
这么新的本都开始修了吗

网友:
软件问题 卸载三个驱动 重启 在设备管理器里面  具体哪三个 我等会看看

网友:
软件组织 里面有3个带瑞立的英文的 卸载在更新下就可以了 通病这是

网友:
之前修到小米电脑类似声音这种问题,手拍一拍电脑键盘就没音,或者拿起来电脑就没音。有时候没音拍下机壳会出来一下。最后发现是内存盖压到声音芯片信号线了。

网友:
外接正常吗,会不会是检测耳机接口问题。

网友:
这种问题没有点位的话非常难搞

网友:
首先下载官网驱动,不行查耳机接口,另外是不是两个喇叭开路了?

网友C:
同求,一样的Y7000 2019更换了若干个声卡,芯片和南桥都没有解决

网友:
引用 网友C:
同求,一样的Y7000 2019更换了若干个声卡,芯片和南桥都没有解决

南桥换了都没有解决?

网友:
  我的是2.28V

网友D:
论坛上有答案,不需要换芯片,自己找,问题在芯片附近

网友(2022-09-20):
引用 网友D:
论坛上有答案,不需要换芯片,自己找,问题在芯片附近

能给个链接或关键词提示吗

网友:
会不会是喇叭有问题呢,外接行不行 会不会这样

网友(2022-11-09):
引用 网友D:
论坛上有答案,不需要换芯片,自己找,问题在芯片附近

具体是哪里,麻烦告知一下

网友:
在芯片附近哪里?

网友E:
引用 网友D:
论坛上有答案,不需要换芯片,自己找,问题在芯片附近

能告诉下是哪里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也碰到这个问题了,换了个ALC3258,声音正常了,但是客户取时又认不到声卡了,再拆一个3258,也是认不到, ...

兄弟 你的这个问题解决了吗,我也是接到一台这个问题

网友:
楼主问题解决了没有,我也接了一台,和你故障一样,换了芯片还是没解决

网友F:
那些说时软件毛病的哥们,别说了,不要从网上或联想知识库看了照搬,实际情况并非能解决所有问题。来这里发帖的不都是那么草率的人,你看人家是金牌维客级别系统问题人家能排除不了解决不了吗?对吧一定时主板硬件问题,Y7000P 2020H 有时有声音有时无声,如果没坏彻底,插拔电池,重新插拔喇叭有时有声,但是一玩游戏或是高强度损耗声音就没,我遇到过,声卡。周边电容,电阻也都换了,还是这样,同样没修好,机器型号都一样,同求谁修好了,指点迷津啊

网友:
兄弟你整个当时搞定没,修的哪里 Y7000P 2020H无声音

网友:
难道是桥

网友G(2022-12-11):
通病了  南桥问题    搞了好几个

网友:
同求,一样的Y7000 2019更换了若干个声卡,芯片和南桥都没有解决,这个功放是不是单独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B:
我也碰到这个问题了,换了个ALC3258,声音正常了,但是客户取时又认不到声卡了,再拆一个3258,也是认不到, ...

解决了!!还是换的3258

网友:
这个芯片复位脚是哪个

网友:
这个芯片的复位脚是哪脚

网友(2023-02-02):
今天遇见相同问题,更换声卡原机芯片 ,游戏一样没声音,听歌不定时会有声音,音量不受控制

网友(2023-03-12):
我也正在维修一台 20款 y7000 声卡是 3287 换了一个 还没好

网友:
修好了吗?想知道是什么原因

网友:
引用 网友B:
解决了!!还是换的3258

你之前不是说换了两个3258都不行,怎么第三个好了呢?说下你换的原型号3258是怎么个情况?

网友:
引用 网友F:
那些说时软件毛病的哥们,别说了,不要从网上或联想知识库看了照搬,实际情况并非能解决所有问题。来这里发 ...

最后咋修的

网友(2023-04-17):
换了两个声卡没解决,谁能告诉我问题在哪?

网友H(2023-06-23):
你好,你的后面解决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H:
你好,你的后面解决了吗

没有哦

网友:
引用 网友G:
通病了  南桥问题    搞了好几个

是不是桥的问题的,我也遇到一台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