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CBOOK]
这是什么问题的。刷bios也不行

楼主(2022-08-14):
这是什么问题的。刷bios也不行

网友A:
有没有可能是硬盘,也可以说缓存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有没有可能是硬盘,也可以说缓存

不是,每次开机出现这个要按回车才能进系统

网友:
工厂编号?

网友:
就是没有序列号dmi信息

网友:
这个换了新的备件,没往里面写生产日

网友C:
dell的能自己在cmos里面写入。联想要专门的软件。hp的不清楚。

网友:
找备份的改ME,bios里面少产品信息。

网友:
引用 网友C:
dell的能自己在cmos里面写入。联想要专门的软件。hp的不清楚。

Hp u盘也可以写 刷bios也可以

网友:
这个刷BIOS可以解决,,HP的要型号、板号一样,(板号一样型号不一样也会报错的)如果是双BIOS两个一起刷。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是,每次开机出现这个要按回车才能进系统

~8纽扣电池有电吗

网友:
我碰到过类似的问题 就是进BIOS 里面 有个地方有个空格输入你更换过的应硬件代码 或者是机器码 类似的!具体我也忘记了好久了!

网友:
没刷对BIOS,继续刷

网友B:
搞不了就这样给客户用了,按一下回车就进系统,不影响功能

网友:
引用 网友B:
搞不了就这样给客户用了,按一下回车就进系统,不影响功能

钱难挣,有客户会鸡蛋里挑骨头

网友:
刷一下序列号即可

网友:
刷的工程bios? 应该没有主板信息,商务机没主板信息会报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