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K5CN6X V1.1 维修

楼主(2022-08-14):
产品型号:机械革命,深海泰坦X8Ti 1060机械版
板号:GK5CN6X V1.1
主板情况:进过水,寄去维修说显卡坏,要3000换主板,没有修,寄回来,拆机发现PQ52,PQ53被拆了,这两个器件旁边铜皮也被挖了一块,如下图示,不知道这个位置有没有其他线路,手上有GK5CN6X V1.1 主板的能不能帮忙拍个这个位置的图片,大致先了解下这个位置的线路。

网友A:
放弃吧,显存供电烧了,显卡显存都坏了,就这样用集显吧

网友:
估计应该是VDDQ,确实显卡很高性坏了!

网友:
你不是搞维修的还是不要搞了,找个专业修的,修下试试,不行就放弃吧

网友:
显存供电烧 显存很多嗝屁了  就看显卡运气

网友:
这没有运气 显卡肯定挂了

网友:
这块板子特别容易坏南桥、修过几块了

网友:
将就看下吧,以前拍的

网友B:
我前几天刚修过这种板子,一膜一样的故障,,显卡可以用鲁大师正常跑分,,但是一玩3d游戏就死机,,祝你好运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放弃吧,显存供电烧了,显卡显存都坏了,就这样用集显吧

可以只用集显吗,现在开不了机哦,对了,因为电池鼓包了,没上电池,没上电池,如果机器正常,能开机吗

网友:
前几天也修好了一个  是机械革命的显卡1060  显存供电短路,  四个显存坏了,核心没事,    你想修的话可以找一个近一点的 去修  不过我修的那个没有烧这么严重,焊盘没有烧烂。

网友:
放弃吧显卡凉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可以只用集显吗,现在开不了机哦,对了,因为电池鼓包了,没上电池,没上电池,如果机器正常,能开机吗

最简单的把显卡那几个供电电容电感拆了就用集显了

网友:
摘掉所有显存再测,多数核心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最简单的把显卡那几个供电电容电感拆了就用集显了

如果能开机,不上电池,只接电源适配器,应该也能开机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前几天刚修过这种板子,一膜一样的故障,,显卡可以用鲁大师正常跑分,,但是一玩3d游戏就死机,,祝你好运

是不是供电不足,之前有改显卡供电小板可以玩3D

网友E:
清理干净后测显存、GPU对地阻值,电感出如果1欧以内,可能只有改集显了

网友F:
这没有必要修了吧,都这样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清理干净后测显存、GPU对地阻值,电感出如果1欧以内,可能只有改集显了

感谢提示,我尝试下,如果能用集显也是不错的

网友:
引用 网友F:
这没有必要修了吧,都这样了

没得救了嘛,报废不舍得啊

网友:
显卡电感拆掉了,显卡电源短路,前端没有短路:ciya:,回家上电

网友:
引用 网友D:
最简单的把显卡那几个供电电容电感拆了就用集显了
拆下来了,显卡端的电源短路了

网友:
这块板子也不贵吧,2000左右一块i7的106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