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电阻是多大的?初级芯片都没电压,这个电阻开路了,

楼主(2022-08-15):
(图片)

网友:
4.6殴,第三环是金银环,金是十的负1次方,银是十的负2次方

网友:
感谢楼上的,感觉应该是4.6欧 今天晚上回去试试

网友:
什么位置的请告知,是不是在5VSB电压的电源电路中?
如是,我有一台电源好像也是坏了这个电阻,不是色环的,正好把标参数的那一块崩掉了。

网友:
另外,色环倒是还记得,从1到0,棕红橙黄绿蓝紫灰白黑。再加上2楼朋友介绍的末环才用的金银色定义,就全了。
通俗说法:四环电阻,前两位为标称值,第三位为0的个数,第四位为误差等级;五环以上的为高精度,标称值增多,定义位数顺延。

网友:
4.7,黄紫金

网友:
第二环是蓝色不是紫色吧

网友:
确实是小组织限流电阻,换了一个上去又烧了后来发现是连接到tny278的,tny278坏了导致过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