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芯片是啥

楼主(2022-08-15):
求助大神这个芯片

网友A:
去淘宝问问

WFC

网友B:
看你这芯片的价值大不大,可以开片看型号,不过要先分析是不是定制芯片,定制芯片就没戏了。

WFC

网友:
引用 网友A:
去淘宝问问

问了几个说没有

网友:
引用 网友B:
看你这芯片的价值大不大,可以开片看型号,不过要先分析是不是定制芯片,定制芯片就没戏了。

的确价值是不大

网友:
写着2B芯片,哈哈

网友:
有点像电源管理芯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