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系统故障]
电脑安装系统

楼主(2022-08-15):
这是新款的魔术师pe系统,安装的win7系统的时候出现这样的错误,请问怎么解决

网友A:
我一个小白都知道

提示,不告诉你了吗?你电脑没有活动分区!激活第一个分区

网友:
激活分区吧

网友:
这是刷分贴

网友:
一样的问题,求解...

网友B:
有活动分区有时候也会这样,重启重新进pe

网友:
这题我会,用勾股定理。

网友C:
激活主分区

网友:
不花钱有些问题解决不了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B:
有活动分区有时候也会这样,重启重新进pe

重启重新进也是一样,装7系统gosh版本就是这样,10系统就不会

网友:
引用 网友C:
激活主分区

分区已经激活过得,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一个小白都知道提示,不告诉你了吗?你电脑没有活动分区!激活第一个分区

已经激活过分区的,装gous版本7系统就会这样

网友:
有人能解决吗?还是要求我去下载旧版本的魔术师pe

网友:
引用 网友D:
重启重新进也是一样,装7系统gosh版本就是这样,10系统就不会

激活过后,看看引导有没有没有做引导一下啊

网友:
用的微pe路过~

网友:
重新分区就行了

网友:
用微pe不方便吗

网友:
这个最新的系统安装器,在MBR分区里,我的附加选项都关闭,你试试,还有就是你的C盘要可引导才行

网友:
这个时间不应该装win10吗

网友:
重新分区就可以

网友:
用pe修复引导就行

网友:
换pe试试啊

网友:
分区没有激活……

网友:
要么激活分区 如果激活了 请换个PE系统 或升级一下PE U盘

网友:
DiskGenius 检查下分区

网友:
使用魔术师pe系统是有要求的,仔细阅读使用说明。

网友:
谢谢楼主分享宝贵的财富

网友(2022-09-23):
你电脑没有活动分区!激活第一个分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