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c3258可代换ALC3287

楼主(2022-08-15):
联想拯救者Y7000P开机找不到声卡,其它正常,拆开发现用的声卡是ALC3287,料板上有ALC3258,经查PDF,两者一样,更换后声音恢复正常!

网友:
厉害,这都行,不知道其他信号功能是不是一样的

网友(2022-10-27):
测试ALC3254也可以和ALC3287代换,

补充内容 (2023-5-21 12:08):
测试alc3254代用后内置喇叭可以发声,外插无法识别,还是内置发声,代换注意!!!

网友:
Alc 1220  下面内一排字母最后2位 是啥 a2 a3的  是不是不管 可以直接换  淘宝说分啥 a2 a3版本   主板摘不到声卡了  自己换试试

网友:
不知道其他信号功能是不是一样的

网友(2022-12-17):
win10  系统 可以   win11  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