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CBOOK]
A1989开机卡顿风扇狂转维修

楼主(2022-08-15):
一颗小电容引发电脑不正常,MacBook pro2018 cpu锁频风扇狂转,,同行更换电池后,开机慢,系统卡顿,风扇狂转,他也不能确定之前是不是好的,如果换电池之前好的,正常都是电池不行或外设引起的,找一台一样的电脑套上去,问题一样,确定主板问题,先清扫下主板,两侧风道清洗,仔细看主板没有什么发现,现象依旧,于是接电脑再刷t2固件,完了系统都卡到不能安装了。第二天,换回思路,换电池之前如好的,重点还是要查人为因素,还原开壳换电池所能碰到的元器件,显微镜下看到主板左边角u5850侧边,有颗1毫米大小的电容有点歪,复位,加焊,问题解决!

网友A:
这个电容拆了应该也没关系吧?怎么会导致这个问题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电容拆了应该也没关系吧?怎么会导致这个问题呢

PCB有一点起皮了,不知道会不会导致电压不稳

网友:
苹果的有时候电容容量差一点都不行

网友B:
应该是电容导致温控短路

网友:
引用 网友B:
应该是电容导致温控短路

嗯嗯,修到过这个问题

网友(2022-09-16):
这个不是电容那里短路了这个芯片没了供电,I2C总线不正常导致的,这种在苹果中很常见,大部分苹果风扇狂查I2C总线都能修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