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DDR5内存槽主要量测点 ----申精

楼主(2022-08-15):
笔记本DDR5槽主要量测点

主供电             MA_VIN_BULK=5V(Pin1,Pin3)
开启信号               DRAM_PWER_EN=3.3V(Pin8)
PG信号       DRAM_PWR_GOOD=VDDQ_PWRGD=3.3V(Pin7)
内存时钟              SMB_RUN_CLK=3.3V(Pin4)
内存数据              SMB_RUN_DAT=3.3V(Pin6)
内存复位                 DRAMRST#=1.1V(Pin163)

希望对各位有帮助!

网友:
5代内存槽总引脚262根,比4代多两根。
取消1.2V,2.5V,0.6V主供电,改用5V供电
内存复位,PG,EN信号均在槽内可以量测。

网友A:
5V供电?内存条上面有降压芯片?

网友B:
5代内存不是1.1V供电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5代内存不是1.1V供电吗?

查图1.1V不通内存槽,是给CPU的内存模块供电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5V供电?内存条上面有降压芯片?

我这8G的内存条上有一个P8911YD芯片,32pin的,不知道是不是

网友:
引用 网友A:
5V供电?内存条上面有降压芯片?

网友:
需要进一步胡确认

网友C:
以后内存也坏的多了,生意又会好起来,还有5V模块。

网友:
引用 网友C:
以后内存也坏的多了,生意又会好起来,还有5V模块。

除非待机5V与19V供电击穿,对地短路应该不容易坏

网友D:
内存不是1.1或者1.2V吗

网友:
引用 网友D:
内存不是1.1或者1.2V吗

5代完全不一样

网友E:
学习了,五代内存有5V供电

网友:
引用 网友E:
学习了,五代内存有5V供电

是的,对应Pin脚都备注在后面了,注意量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