千万不要用洗板水擦电感

楼主(2022-08-15):
如题 现在的电感用料也不一样了吗?
两个机器 一个进水的联想 一个不开机的华硕
用洗板水擦了一下 电池充电电感 把电感都融化了 以前的机器没遇到过啊

网友:
也不能擦排线

网友:
大电感?大电感不是只是字会掉?你用浓硫酸擦的吗?

网友:
你这才知道啊,但是很多电感没事,也不能碰键盘接口,塑料壳,腐蚀性非常强

网友:
聚乙烯聚丙乙烯的洗板水会腐蚀坏

还有好几种材料也会被洗板水腐蚀。电感的感芯应该是铁氧的腐蚀的是外壳或者外皮吧应该

网友:
用的啥洗板水啊?我洗过没事啊

网友:
一直再用维修老洗板水没有出现楼主的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