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擎B75 PRO3不认内存,待机有一颗芯片很烫

楼主(2022-08-15):
死活不认内存,诊断卡卡B2,发现内存槽旁边有颗芯片很烫,丝印是29 FE 012,不知道是什么芯片,有大神知道吗?待机电流330毫安,应该就是这个芯片短路。

网友:
芯片是SW REG. RT8065ZQW WDFN-8L 3*3 RICHTEK/HV 3A DC-DC

网友A:
修好后请告诉我结果。

网友:
看芯片位置有点像桥1.05v供电

网友:
引用 网友A:
修好后请告诉我结果。

谢谢你的回复。。我找了块B85 PRO4的主板,上面找到一颗好像是一样的芯片,丝印有点不一样,29 FM,但我感觉是一样的。然后我就把它换过去了。

换过去之后故障就变了,现在是开机风扇一转一停,反复上电掉电,也不跑码。以为是没焊好,又补焊过了,故障依旧。然后我就把原芯片换回去了,很奇怪原芯片换回之后却又不短路了,但故障就还是反复上电,一转一停。

芯片位置在这里,是给桥供电的吗?

网友B:
刚才又测量了一下这个芯片,按照RT8056的脚位定义,待机4脚VIN 5V正常,5脚输出0V,8脚PGOOD电压是3.4V,这个正常吗?
测量那个电感是0V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刚才又测量了一下这个芯片,按照RT8056的脚位定义,待机4脚VIN 5V正常,8脚PGOOD电压是3.4V,这个正常吗?
...

现在不要管它了,焊上去了就别拆了,根据下面图中操作,找到R8588,这是没有上零件的焊盘,焊盘装个0欧电阻或者一坨锡直接短接引脚,弄好之后看下主板是否回复正常。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现在不要管它了,焊上去了就别拆了,根据下面图中操作,找到R8588,这是没有上零件的焊盘,焊盘装个0欧电 ...

我靠。。。太激动了,大哥还给我贴点位图。

是这吗?
我试试去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靠。。。太激动了,大哥还给我贴点位图。

是这吗?

刚把这个位置一坨锡了,故障依旧。还是没有1.05的供电

网友C:
https://www.chinafix.com/thread-1111939-1-1.html
这个是点位图,现在只能提供点位图给你慢慢研究了。

网友D:
找1.05供电  少一样都不行

网友:
那是桥ME供电,待机时1.05V左右,如果有,就跟他没关系,你还是找别的条件吧

网友:
现在芯片小了,测试信号都不太好下针。

网友:
有1.05供电后再往下找啊,重启应该还是缺供电

网友:
楼主搞好了吗

网友:
这个和华擎那个29芯片一样的 给桥供电的芯片 五脚应该是1.05V

网友:
这个 不是给内存的 是给桥供电的 吧

网友:
this is RT8065Z ic 1.05v

网友:
29芯片用的很多,ASUS

网友E:
先检查各供电是否正常,检查监测5V,12V的电压是否正常,电阻有没变值。如果都正常,就剩最后一招,强制上电,看看哪个芯片,元件严重发烫,希望帮到你

网友:
引用 网友E:
先检查各供电是否正常,检查监测5V,12V的电压是否正常,电阻有没变值。如果都正常,就剩最后一招,强制上电 ...

感谢你的回复。。现在测量各个供电,就是ME的1.05V没有,应该就是楼上大佬说的那颗RT8065坏了。我去某宝买两颗来试试

网友B:
还没,去某宝买了RT8065,等到了装上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还没,去某宝买了RT8065,等到了装上试试

到了回复下结果

网友:
换上了芯片,但5脚还是没有1.05V,只有0.06V。 按开机键连0.06都没了,直接拉低到0V。。
然后尝试短接ATX绿线强制上电,电流300毫安,5脚0V。 手摸不出哪里有发烫。

还是太年轻啊。。。不知道这个封装还有不同尺寸。。。买的个头太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先检查各供电是否正常,检查监测5V,12V的电压是否正常,电阻有没变值。如果都正常,就剩最后一招,强制上电 ...

换上了芯片,但5脚还是没有1.05V,只有0.06V。 按开机键连0.06都没了,直接拉低到0V。。
然后尝试短接ATX绿线强制上电,电流300毫安,5脚0V。 手摸不出哪里有发烫。

网友:
引用 网友D:
找1.05供电  少一样都不行

就是这个RT8065没有1.05输出,淘宝买的两颗都换上了,5脚还是没有1.05输出。 4脚供电5V正常,8脚PG 3.4V,3脚使能5V。

网友D:
找1.05v源头啊   看电路图  点位图

网友:
引用 网友D:
找1.05v源头啊   看电路图  点位图

源头?它这个1.05就是这颗29(RT8065)降压而来的啊,5V供电有,但就是不产生1.05V输出,换了两颗芯片都这样,难道还是网上买的芯片不行?

网友F:
查查芯片的周边,

网友B:
引用 网友F:
查查芯片的周边,

周边发现一颗2n7002bk的NMOS,看图纸它应该6脚输出一个1V到RT8065的使能脚,现在实测是直接输出待机5V,那RT8065的EN也是5V,是不是有问题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周边发现一颗2n7002bk的NMOS,看图纸它应该6脚输出一个1V到RT8065的使能脚,现在实测是直接输出待机5V, ...

逻辑不对,也是一个故障点啊。说不定就此突破了。

网友:
插电,开机,五安大电流

网友:
最新情况:RT8065换了还不行,我就决定不搞这个供电了,直接改电路,把桥供电的1.05接到ME供电。按照楼上大神的点位图,把R8588一坨锡,然后把桥的A_WORK信号换成O_WORK信号。现在可以跑码了,不过开机蜂鸣器会响5声,跑码卡到D7,插了键盘卡到D6,按键盘NUM有反应,显示器没反应

网友:
引用 网友C:
https://www.chinafix.com/thread-1267884-1-1.html

我换了两片都一样。。。现在改了电路,没有上电了,但跑码卡D7,蜂鸣器响5下

网友:
me1.05是通病

网友:
这个问题已经解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