处理器3.3v电压不正常

楼主(2022-08-15):
一直重启,bios中,处理器3.3v电压不正常,有时启动到一半时就会自动重启,这个问题一般在电源还是主板上

网友:
主板,如果是电源的华,3.3v和12v会同步升高。通病,io电压检测脚旁边电阻变值

网友:
io电压 3v 记得VIN  开头  找找看

网友:
io电压检测电阻问题,下载个点位图查一下,应该能秒杀

网友:
感觉一般是主板的问题多一些

网友:
这个修过主板的都知道是哪的问题。

网友:
3v 西欧。 分线器电路错误

网友:
主板问题,找点位图,查查电阻

网友:
3v分压电阻

网友:
这是老通病

网友:
就是个io检测电阻

网友:
3.3电压偏低了,换atx电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