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280 NM-B521不升压不触发

楼主(2022-08-15):
电池有电的时候能开机报错 电池没电了后按开关没反应,放电后插电源自动风扇转一下各个电压都起来了几秒钟就掉了但还是没升压,刷了BIOS还是不行,后面刷了雷电芯片的1M ROM正常开机升压,刷的1M ROM是别的型号备份下来的 但是好像能通用。

NM-B481 TYPE.BIN

网友:
雷电1M会掉电?

网友:
应该是PD控制器的flash吧。

网友(2022-10-10):
今天碰到一个和楼主一样的问题刷完解决

网友(2024-05-15):
非常完美,一刷好两台,

网友(2024-08-26):
学习了,这种故障还没遇到过,下次就知道怎么处理了

网友:
现在不仅有整机bios还有TPYC芯片bios  好烦人

网友:
NM-B521图纸与点位

NM-B521x280 .pdf

NM-B521 点位图.pd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