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NB=AOZ2261A可与 APW8713 APW8715和 G5335A代换

楼主(2022-08-15):
修到一台华硕FX95D  APW8713不出电压,刚好手上没这芯片,查了下代换的都没有,刚好手上有一个ALNB型号是AOZ2261,看脚位一样,查了下资料,只有7脚不一样,而且我机上是空的,直接换上去OK。AOZ2260 AOZ2261 AOZ2262应该也一样,电流大小而且。

网友(2023-02-14):
这俩芯片不太一样,我AOZ2261坏了用 APW8713代换上去不出电压,然后吧en上的10k下拉电阻拆了能出电压但是1.8v变成了1.05v,后来换回AOZ221正常

网友(2023-11-21):
输出是多少电压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