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苹果X重启

楼主(2022-08-15):
苹果X重启,看了下是外配的问题。所有外配都换了把主办装到另外一台机的后壳总成与屏发现还是重启。测试下了主板尾插座子与听筒排线连接座子阻值也没问题。怎么解?搬板?

网友:
可能cpu 别修了

网友:
故障是尾插的mic1识别不到。换尾插排不行后测试尾插座i2c总线电压,以及座子没有空焊变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