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各位大佬,华硕FX80G插电电流0.178,不触发

楼主(2022-08-15):
华硕FX80G插电电流0.178,不触发,拆机查看无进水,外观良好,找了一圈图纸无果,一顿乱测貌似只有19v,电感都没有电压,无意中摸到主板上一块20脚小贴片发烫,手摸不能停留,求告知型号和用途,谢了。

网友A:
这个芯片型号rt6575dgqw,不一定是这个芯片坏,也可能是他的负载有短路

网友B:
待机  3  5伏芯片发烫   先测二极体值

网友C:
问题估计有点大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芯片型号rt6575dgqw,不一定是这个芯片坏,也可能是他的负载有短路

谢谢,这个也没有图纸,难搞,笔记本修的少

网友D:
引用 网友C:
问题估计有点大了。

我查查看,谢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待机  3  5伏芯片发烫   先测二极体值

好的,谢了

网友:
找了个应用图,测试了一下3v5v都没有短路,tb上买了芯片先换下试试

网友:
新款 机子没有图纸也难修 。。。。。。。。。

网友:
fx80g没图纸?不存在的,又不是新机器。

网友:
明显是有短路的情况,测电感阻值

网友E:
应该是线性短了,EC或者桥

网友:
不是T  就是EC

网友:
引用 网友E:
应该是线性短了,EC或者桥

前段时间修台华硕的也是差不多这电流,没修出来,把桥和EC拆了还是这电流,估计是不是有热成像好修些

网友:
引用 网友E:
应该是线性短了,EC或者桥

线性3v  5v不短,待机3v对地二极体值偏低95,待机芯片发热,换了也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查查看,谢了

搞好了没?楼主!

网友:
看线性有没有短路

网友:
这待机电流一看就不正常,可能是3v待机电路有原件微短

网友:
这个应该是短路了

网友:
芯片到了,换上一样发烫,应该跟芯片没有关系,断开3 5伏负载电感还是一样发烫,3 5v负载阻值正常,芯片周边也没有发现哪里对地短路,3脚13脚没有电压,17脚有4.7v,9脚2.7v,也没有发现哪里短路,客户是学生催的急要去学校,弃修了,没资料没图纸难搞,

网友:
是40b的桥坏了

网友:
EC坏了,和我修的这台一样,换了EC就好了

网友:
不一定是这个芯片坏,也可能是他的负载有短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