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小白,昨天我把电脑所有硬件都

楼主(2022-08-15):
电脑小白,昨天我把电脑所有硬件都拆下来做了个清洁 硅脂也换新的了,但是开机后 显示器和键盘不亮(显示器和键盘都没问题 用别的主机试过),以前我差不多每半年拆一次做清洁,哪位大神能给我解答一下,都有什么原因导致这个问题的出现,是硬件有损坏 还是电源问题 还是如何? 求解答 万分感谢!
电脑维修
电脑维修

网友:
检查内存条 这里基本是维修多啊 这种基本自己去玩

网友:
有报警声的话检查内存条,查看显示器线两端口

网友:
电源CPU供电、内存接触、独立显卡供电
一般就这3种可能。

网友:
接触不良可能性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