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维]
创维27G3换主控板导致屏幕有坏点

楼主(2022-08-16):
本来上淘宝看着差不多就买了
现在这个是g3用的是g1接口差不多的 g3的少了两个,型号是一样按理论按是可以用,安装好来电都不通

另外水好深说原装拆机,这情况又维修又进水的

本来我买那个就是DP不行,拿坏显卡试然后烧了想着一把过直接换的

曲面屏比直屏风险大很多啊

网友A:
你换驱动板,怎么会影响到屏??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换驱动板,怎么会影响到屏??

哈哈 主板不行 然后我拆拆屏幕就这样了

网友B:
这是屏里面进了异特 脏东西吧。不是玻璃面板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是屏里面进了异特 脏东西吧。不是玻璃面板的问题

不太懂这个。拆开的时候是暴力扣。

网友C:
这只能说太意外了,运气让你赶上了,一般更换多次也不会出现烧屏的情况。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只能说太意外了,运气让你赶上了,一般更换多次也不会出现烧屏的情况。

网友(2022-09-25):
屏里面进了 脏东西,拆开清理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