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开机]
苹果iPhone XS Max屏幕摔碎了,触摸失灵怎么修?

楼主(2022-08-16):
苹果iPhone XS Max屏幕摔碎了,触摸失灵怎么修?

         苹果iPhone XS Max屏幕摔碎了,触摸失灵,更换一个新的屏幕,结果故障依旧。发现是触摸座断线,分层用测试架正常,清洗主板中框后打上焊油重新贴个后装机测试正常。

        【机器型号】苹果手机iPhone XS Max

        【故障现象】客户描述说自己的苹果手机iPhone XS Max,由于自己没拿稳一个不小心从楼梯二楼直摔一楼,幸亏这台iPhone XS Max还算坚强,捡起来时还能开机,但是!屏幕摔的稀碎,而且触摸的是时候屏幕失灵没有反应!iPhone XS Max屏幕碎了,客户的心也碎了。

        【维修过程】收到客户手机,可以看出摔的比较严重,且屏幕起线。

苹果iPhone XS Max屏幕摔碎了,触摸失灵怎么修?图1

拆机发现电池鼓包,里面的没有螺丝铁片。

苹果iPhone XS Max屏幕摔碎了,触摸失灵怎么修?图2

首先更换一个新的屏幕,结果故障依旧,屏幕还是不触摸。这种需要检测触摸座的条件,启动鑫智造打开iPhone XS Max点位图,找到触摸座位置,使用万用表对比着鑫智造点位图打值,我们发现是触摸座这里断线。

苹果iPhone XS Max屏幕摔碎了,触摸失灵怎么修? 图3

再对比点位图发现这是触摸的时钟信号,怪不得会无触摸。

苹果iPhone XS Max屏幕摔碎了,触摸失灵怎么修? 图4

常见是中层虚焊、掉点的情况比较多,如果是中框下面掉点,还要拆出中框,那就不好玩咯。将主板分层用鑫智造测试加测试触摸功能正常,说明不是掉点的问题,应该是中层虚焊所致的,测量中层上触摸时钟信号对地值也正常,直接清洗主板中框后打上焊油重新贴个后装机测试,触摸手机屏幕有反应,手机正常使用,故障修复,维修到此结束。

苹果iPhone XS Max屏幕摔碎了,触摸失灵怎么修? 图5

本案例由迅维快修旗舰店原创提供,未经受权,禁止转载

~~~~~~~~~~~~~~~~~~~~~~~~~~~~~~~

迅维快修承接各种手机、电脑/笔记本板卡、数据恢复、平板等维修业务。免费检测,未修复不收任何费用。
全系列苹果手机iPhone ipad Macbook 维修价格
自助查询,自助下单:http://www.xw360.com

鑫智造维修图纸点击链接http://www.xzmpdf.net注册下载鑫智造看看,里面有手机,电脑,笔记本的点位图电路图,维修经验等等,方便新手老手,让你少走弯路。

网友:
谢谢老师分享!这个屏幕还挺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