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IH61M无CPU供电到集显供电烧坏

楼主(2022-08-16):
        主板型号为:IH61M VER4.2
        测量发现没有CPU供电,然后刷了很多个BIOS故障依旧,后来发现不安装内存能报警,CPU供电也有。安装内存不报警CPU供电出来几秒就消失了。后来发现安装独显能显示了。故障出来集成显卡上。神奇的地方在于装完独显后再用集显也能显示,但是一会就没有了,测量发现CPU供电没有了,但是集显供电居然还有0.5V。
       打开图纸
D69没有安装,测量R270保险电阻发现阻值为25欧,图纸上是2.2欧,测量两端电压一端是12V,一端只有4V。更换保险电阻以为能秒杀,结果一通电保险电阻又坏了,测量保险电阻两端并没有短路。保险电阻就连接芯片NPC5901和一个电容C216,更换C216故障依旧。换了两个都一样。直接一坨锡焊上,结果烧了芯片NCP5901.以为是芯片问题从旁边CPU供电拆了一个过来结果还是烧保险电阻。
      求大神赐教。到底哪里坏了。难道是NCP6151主控坏了吗?还是MOS管坏了,MOS管测量没有发现故障,而且之前集显供电都能出,应该不是MOS管问题。

网友:
主板型号为:IH61M VER4.2
        测量发现没有CPU供电,然后刷了很多个BIOS故障依旧,后来发现不安装内存能报警,CPU供电也有。安装内存不报警CPU供电出来几秒就消失了。后来发现安装独显能显示了。故障出来集成显卡上。神奇的地方在于装完独显后再用集显也能显示,但是一会就没有了,测量发现CPU供电没有了,但是集显供电居然还有0.5V。
       打开图纸

chenyang31 -2 -2 恶意灌水刷分|广告,小心账号!

网友A:
这个的确是奇怪的故障,如果修好了能告诉我们维修过程吗?

网友:
有可能是什么短路,或者供电问题

网友B:
拆掉集显供电的管子 插显卡有惊喜

网友:
换主板吧,这,万一是板层问题呢。。。。。。。。。。。。。

网友:
管子换了试试看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拆掉集显供电的管子 插显卡有惊喜

插独显早就知道能用啦~关键是如何修好集显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的确是奇怪的故障,如果修好了能告诉我们维修过程吗?

我要是能修好就不用发帖求助了

网友C:
用示波器看看mos的驱动波形,和 电感的波形,

网友:
建议你卖给垃圾佬   然后买一块     个人消费级台式机主板不建议维修

网友:
修好以后  分享一下维修过程

网友D:
把主控换了试试,还有看下mos管g极有没有断线

网友:
引用 网友D:
把主控换了试试,还有看下mos管g极有没有断线

不管什么情况我也想不明白为什么会烧R270

网友:
割线大法使出来

网友E:
引用 网友C:
用示波器看看mos的驱动波形,和 电感的波形,

驱动波形?现在是集显的驱动芯片的供电引脚保险电阻烧了。也就是说驱动芯片没有供电了,哪里来什么波形。

网友:
引用 网友E:
驱动波形?现在是集显的驱动芯片的供电引脚保险电阻烧了。也就是说驱动芯片没有供电了,哪里来什么波形。

上电瞬间还是会抓到波形的,通过这波形看出不少问题。

网友:
肯定是有大电流的,不然不会烧保险电阻

网友:
觉得没有修复的必要了

网友F:
这板子确实没什么维修价值了,想学习的情况下琢磨琢磨还行,能烧电阻还是电流过大造成的,你说用锡连我就醉了。排除芯片本身,看你的图,查查周边或者2脚的波形吧。

网友:
引用 网友F:
这板子确实没什么维修价值了,想学习的情况下琢磨琢磨还行,能烧电阻还是电流过大造成的,你说用锡连我就醉 ...

芯片没有坏,换过了,周边电阻电容也没有问题。估计是2脚的PWM有问题。也不知道怎么修。

网友:
这个问题不用怀疑,刷BIOS吧。肯定好 解决好多个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