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用华硕winflash刷新bios以后显示无效的bios文件

楼主(2022-08-16):
各位大神,这是什么情况,有没有别的方法可以刷新bios

网友A:
如果不是原厂的BIOS就用编程器。如果是原厂的就用华硕自带的BIOS刷新工具刷

网友:
引用 网友A:
如果不是原厂的BIOS就用编程器。如果是原厂的就用华硕自带的BIOS刷新工具刷

好的,谢谢大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