矿卡1660,腐蚀严重掉点,怎么修?

楼主(2022-08-16):
客户拿来的一片矿卡,初始故障是能点亮,跑甜甜圈黑屏。仔细检查是45491腐蚀掉点了,引脚太小怎么修?
黑屏

网友:
清理焊盘啊,有断线补断线啊,不然怎么修。

网友:
好像只是氧化而已没有掉点吧,刮一下试试

网友:
怕就怕电阻电容,氧化腐蚀的

网友:
拿给修 手机的,用显微镜处理一下。。。。。。。。。

网友:
挂一下补锡

网友:
5个补好4个,还有一个能亮驱动打不上,有点杠杠花。不容易啊

网友:
寄过来,这个补点不是小意思吗

网友:
没有腐蚀掉焊盘 刮一下就直接上锡

网友:
挂完上溪,问题不大

网友:
这个比较简单的,处理干净补线

网友:
往下挂一下,一般都有惊喜

网友:
焊油抹上去,烙铁补锡啊

网友:
留着以后用。。

网友:
补锡,飞线

网友:
一坨锡上去就 完事了
没掉焊盘 只是腐蚀

网友:
看起来没掉点,只是焊盘没清洗干净

网友:
淘宝金卡思有卖修复触点的贴纸粘上去焊锡拖下就好了。

网友:
刷刷,刮刮,补补。。。你就修好四块了。。

网友:
这个应该容易处理的。

网友:
高手在民间

网友:
清理焊盘,有断线补断线

网友(2022-10-12):
没掉点还好 手术刀刮一刮 上锡

网友:
去掉不要,只是检测不到功耗

网友:
针线活不好弄啊,眼神不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