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联想小新锐7000主板的主供电保险是多少A的?

楼主(2022-08-16):
适配器是6.75A的,主板上保险烧断,如图。字母N,似乎是2A,字母Z的话30A似乎又太大。

网友A:
直接拉根漆包线就好了  虽然没那么稳当

网友:
引用 网友A:
直接拉根漆包线就好了  虽然没那么稳当

哥,教点好。。

网友B:
又不是检测电流的,要求没这么高,送它一坨锡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又不是检测电流的,要求没这么高,送它一坨锡

这种高招还是不用的好。。

网友C:
这个烧了后面没短路?很少烧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烧了后面没短路?很少烧的

后面确实没有问题,已经接维修电源试过,能正常工作。

网友D:
什么电源轨?19v的话,就是6A

网友:
引用 网友D:
什么电源轨?19v的话,就是6A

适配器是20V 6.75A,打算用7A的保险代用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D:
什么电源轨?19v的话,就是6A

适配器20V   6.75A

网友:
乘以2倍就可以了。12-20A都可以,通常都是1206封装的。淘宝随便买就行,这个不严格

网友:
一定要装一样的,那就应该是7A,料板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