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主板 挑cpu

楼主(2022-08-16):
华硕B85-PRO  GAMER  主板  上I7 4790 点不亮    CPU在别的板子上就可以     换了一片E3 1230V3就又可以点亮  是什么毛病   这两个U有啥不一样吗

网友:
vid不一样,可能部分vid引脚开焊,导致电压过高保护。

网友:
到主板官网 找到CPU 支持列表  对应CPU 更新对应的BIOS

网友:
核显部分大概率,不然就是cpu

网友A:
将电感旁边的8个电容换了会有惊喜。

网友:
https://www.asus.com.cn/supportonly/B85-PRO%20GAMER/HelpDesk_CPU/
i7-4790 BIOS版本 0404
E3 1230 V3 BIOS版本 0205

网友B:
我同样的主板遇到过类似的情况,亮机后进bios看下ME是否显示信息。我估计你这个还是29芯片的问题,导致Me模块受损了

网友:
BIOS升级了       还是一样         之前4790用得好好的        我先试下更换电容吧

网友C:
我有一张只有使G1820加显卡才能亮机G1840以上都不亮,且开机慢,过内存与VGA灯时间较长。进系统后一切正常。应该是南桥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有一张只有使G1820加显卡才能亮机G1840以上都不亮,且开机慢,过内存与VGA灯时间较长。进系统后一切正常。应该是南桥问题。

刷个bios呗

网友:
官网看下U支持这个主板不,不支持就得加CPU微码官网支持就是主板CPU配置电路有问题或南桥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将电感旁边的8个电容换了会有惊喜。

是8脚芯片吧?有8个电容吗?

网友:
升级主板BIOS试试吧

网友:
南桥ME模块坏了 29芯片导致的

网友:
我是来评论里学习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同样的主板遇到过类似的情况,亮机后进bios看下ME是否显示信息。我估计你这个还是29芯片的问题,导致Me模 ...

可以的嘛,老司机,这个问题挑U,估计不是29

网友:
楼上的话等于没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