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 PRIMR Z390-P通电瞬间保护 不插CPU供电一样 !!!

楼主(2022-08-16):
我用万用表测量绿线,  第一个视频是按两次开关才启动,第二个视频   按开关后  绿线拉低后风扇不转  像保护!  这个主板EC和桥都换过咯现象一样。  能开机的时候是正常点亮的!!!

网友A:
我遇到过上电秒掉电,不能二次触发,断开电源后,依旧重复前面故障,实测PSON为0V,
发现是全模组电源的输出线问题,更换或者取下,除24pin线,解决故障

网友B:
二启,没修到点子上,应该是个别小管子不良。这板子实际问题应该不大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遇到过上电秒掉电,不能二次触发,断开电源后,依旧重复前面故障,实测PSON为0V,
发现是全模组电源的输出线问题,更换或者取下,除24pin线,解决故障

电源是换过的  用挖矿1300W电源  绿线不会变0,但是 还是一转就掉多开两次就可以!!!

网友:
引用 网友B:
二启,没修到点子上,应该是个别小管子不良。这板子实际问题应该不大

没有点位图  图纸 只能盲修了, 最重要两个开机芯片都换了  !

网友:
没有点位图难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