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到一块V星Z390主板,这个是什么芯片?

楼主(2022-08-16):
板号是ms-7b51,找不到
,但在V星的一块板的图纸上找到一模一样的电路,不知道UP7501是什么芯片?请教各位大神!
芯片

网友:
5V双路供电

网友:
内存供电转换芯片啊

网友:
我坐在这里等专家解决问题

网友:
UP7501是5VDIMM DDR输出的芯片,在VX主板上采用比较多,也是容易出现故障的!

网友:
相当于一堆控制5V dual切换的mos管

网友(2022-12-14):
控制内存供电

网友:
内存供电转换芯片

网友:
内存供电控制芯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