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基A315-55G DA0ZAWMB8E0 无CPU供电维修

楼主(2022-08-16):
    板号:DA0ZAWMB8E0   REV: E

           首先说明一下,这个小接口的宏基接口也带个ADP_ID,单接一个19V电压,是不过保护隔离的,要用原装适配器插入,才能让充电芯片的6脚ACDET得到分压,产生公共点。以后大家遇到了注意下,当然我也是第一次,可能见识少。就因为这样,让我捡了一个漏,上家就是盲目去修保护这一块。如图所示可以得知:

            插上适配器,通电开机,可以通电,屏幕没有显示。测内存供电1.2V正常。1.05V正常,没有CPU供电和独显供电。那就先修CPU供电吧。用手摸一下芯片稍微有点发烫。打开图纸和点位。测芯片条件。12脚VIN脚,正常。13脚VCC 0V ,不正常。测了下13脚的对地阻值,发现已经对地短路为0。

           通过点位可以看到,13脚VCC脚相连到电阻PR7064和一个小电容PC7026。实物找到这两个元件,10欧电阻稍微有点烧糊,拆下电容PC7026测量,发现是短路。从料板找个10欧电阻和电容换上,测量此脚对地阻值恢复正常。再次插上适配器,上电开机。各供电已经正常,接上屏幕成功点亮,顺利进入系统。此时一位黄牛露出了满意的微笑,维持到此结束。

             发帖不易,希望各位老总CEO,拿出宝贵的小手加加分,感谢感谢!!!祝各位老总CEO生意兴隆,财源滚滚!!!

 会员688924100鑫豆2026-4-18 20:47
 会员1021794100鑫豆2026-4-1 18:16
 会员637518100鑫豆2026-3-12 11:56
 会员19099100鑫豆2026-3-11 15:51
 会员875473100鑫豆2026-3-10 16:43

网友A:
斌仔修机这么牛逼了,点赞

网友:
厉害,高水平的

网友:
文质彬彬爱修机

网友:
一入维修门,从此不回头。

网友:
引用 网友A:
斌仔修机这么牛逼了,点赞

连工的技术才是我遥不可及的梦

网友B:
楼主,图纸上传下呗!

网友:
这个ADPID容易,就是利用接口插进去工地拉低电压让管截止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图纸上传下呗!

图纸和点位,论坛都有。

网友:
恭喜LZ捡漏成功

网友C:
ADP-ID是多少伏的???这个电压。

Yy.

网友:
引用 网友C:
ADP-ID是多少伏的???这个电压。

这个ADP_ID就是在接口里面一个弹片,其实接转接头也行,就是插入之后,就会把这个信号接地,使PQ17不导通。通常我们为了方便,如果外接一个电源接口的话,ADP_ID就是19V的一半的分压。高电平就会使PQ17导通。所以ACDET这脚就为低电平了。

网友:
图纸和点位论坛上有,上传个原厂BIOS吧。

网友C:
我看图纸也是0v。整好在修这个。有时候充电有时候不充,就是这玩意弹片松了。这个没图很容易误导人。因为测量19v是有的。

Yy.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看图纸也是0v。整好在修这个。有时候充电有时候不充,就是这玩意弹片松了。这个没图很容易误导人。因为测 ...

是的啊,因为以往的宏基电源接口都是一个19V

网友C:
所以围绕着24780s修,怎么都不过保护隔离。。。

Yy.

网友:
引用 网友C:
所以围绕着24780s修,怎么都不过保护隔离。。。

哈哈  会修到怀疑人生。加个分吧  老哥

网友:
什么叫一位黄牛露出满意的微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