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这是位置干错了?

楼主(2022-08-16):
r370显卡,扫描g报错,我加焊了顺时针第二个显存

加焊后居然h也报错了,是搞错位置了吗?

网友:
两种可能,要么就是h也即将寿终正寝,你再他旁边弄他看不下去就也跟着g一起去了。还有就是你折腾g的时候没折腾好。

网友A:
不是显存的事儿,干核心就对了

网友:
恩,晚上回去换两个显存再试试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不是显存的事儿,干核心就对了

核心搞不动,上次一个核心吹糊了都动都不动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核心搞不动,上次一个核心吹糊了都动都不动的

我看你确实很勤奋,也很舍得投入,就是不得法。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看你确实很勤奋,也很舍得投入,就是不得法。

我爱折腾,我自学修电脑的同时,我买了笛子,箫,吉他。也在慢慢自学。一天24小时太不够用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爱折腾,我自学修电脑的同时,我买了笛子,箫,吉他。也在慢慢自学。一天24小时太不够用了

白天还要上班

网友:
报错又不是加旱就好

网友:
有没有可能是没做好隔热吹G的时候把H搞虚汗了

网友:
双显存报错必是核心或者bios,单显存报错直接换显存。370老运动员了直接干核心。

网友:
直接换最好

网友C:
核心不用bga焊台干不下来的,用风枪干新手100%核心暴毙

网友:
引用 网友C:
核心不用bga焊台干不下来的,用风枪干新手100%核心暴毙

恩,已经干废好几个

网友:
最后两颗显存保存

网友(2022-10-01):
你这样自己闭门造车是不行滴滴,还是参加个学习班系统学习一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