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OC E2070SWN显示器

楼主(2022-08-16):
AOC E2070SWN显示器

显示器不亮也没反应,看了下以前的的贴有个不开机维修刷机的贴,小白不懂怎么操作,想不管其他的试一试,死马当活马医,有没有大佬教一教?

网友:
不是啥牌子显示器都可以不拆机维修的,所以,建议找专业显示器维修店帮你检修下最好了。

网友:
显示器不亮也没反应,最大可能是电源板坏了吧。只有精确诊断,电源板是好的,显示器不亮没反应是主板程序数据引起的,才需要刷机解决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