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冠捷]
AOC M2470Sw,上电闪一下,不断重复,无画面

楼主(2022-08-16):
真因:边板型号 M236HJJ-P02 Rev.C4,AVDD对GND短路,其中一个贴片电容两端阻值为0.

维修过程:
办公室有同型号液晶屏,拆开换电源和HDMI这两个,还是一样现象,判断问题在屏+边板;

上网查找资料,没查到边板电路图

继续查资料,看到说测量AVDD、VGH、VGL电压,结果确实没有十几V,二三十V,负的多少V,判断DCDC是不是坏掉,DCDC芯片为联咏 NT50262,找不到芯片手册,测量AVDD对GND的电阻为40欧姆,决定并拆下这个芯片后,发现还是有40多欧姆,这个决定是错误的,现在看来是后面负载电路有问题。

很后悔的是,这个时候我才发现边板PCB预留了断开各路AVDD的位置,使用美工刀依次割断AVDD供电的电路,终于在断开一个位置的时候,AVDD对GND的电阻变得很大了,割断点之后的AVDD线对GND电阻为40多欧姆,拆掉滤波瓷片电容,好了,单独测量这个电容,确实是它短路!

眼看就要成功了,把割断的位置补焊点连接回去,发现AVDD对GND电阻直接变成0欧姆了,什么情况,这时脑子乱了,怀疑有个8脚的1582是不是坏了,直接吹了下来,测试AVDD-GND还是0欧姆,结果什么原因?是*脏话*边板是4层板,割某个AVDD位置时,割的深到中间GND层了,所以一把AVDD焊回来,焊锡就把顶层的AVDD和第二层的GND连在一起了。清理了一下割口,把所有元器件和焊点都含回去,AVDD对GND不短路了,上电,还是不正常;

我们经理看到我在研究坏的显示器,说能修好请我吃饭,100元内。其实我开始修的时候就是想玩一下,能修好我就当扩展屏用,修不好直接报废掉,现在经理说了,还有其他同事在,我并不是为了一顿饭继续修
DCDC芯片回焊的不好,引脚连锡?虚焊?DCDC也坏掉了?(AVDD4.8-5V左右,没有升压功能了?),做了一个大胆冒险的决定,把办公室那个好的同型号显示器的DCDC拆了换上来,结果。。。。。。还是一样。。。。。。。

再把DCDC回焊到好的显示器,完蛋!好的显示器出现满屏的红色细线,已经不能正常显示文字,看视频还好一点。这个时候真想打自己一顿。坏的没修好,好的整坏了。一起加班的同事着急回家需要我的顺风车,于是只能暂时作罢。

新的一天上班,其他同事很快发现了显示花屏的问题了,当然同事也知道是我修坏的。我告诉他们,白天先用其他显示器吧,我会尽快恢复的;

晚上下班,继续修原来好的那个,找不到维修点,AVDD\VGH\VGL都是正常的,我又做了各决定,把坏显示器的DCDC焊到原来好的那个上去,发现竟然也能出画面,但是还是有少量横线像素缺失,这个证明那个坏的显示器DCDC是好的,起码没到不出画面的地步。因为好的显示器只换了的DCDC,所以开始怀疑DCDC回焊没焊好,通过老花镜加手机手电筒,发现有个脚好像有虚焊,于是老铁搪了下锡,仔细看了一下应该连接上了。接HDMI上电,画面正常了!!!!!虽然是把原来好的给修好了,还是比较激动与兴奋。目前得出结论,坏的显示器DCDC并没有坏,一定是其他地方问题。

第二个晚上,把DCDC回焊,吸收教训,仔细放大看了一遍,应该没有虚焊。上电现象是,白屏,然后慢慢变黑,背光一直有。示波器看AVDD、VGH、VGL,上电时电压正常,几秒后,电压消失,AVDD变成5V左右。VGH、VGL短路?割断VGH、VGL检修点,还是几秒后电压消失。想到之前有把动过1852这个芯片,于是放大看了一下,好像也有虚焊,搪锡、检查,然后把割断的地方补焊。上电,终于看到画面了,也没有任何条纹之类的,成功!

总结了一下,没有维修经验、没有维修资料、热风枪拆焊芯片经验不足。

网友:
胆大爱折腾,魅力十足。

网友:
楼主还是有些基础的。焊工差了点导致走了很多弯路

网友(2022-09-25):
理论分析不错,动手能力差点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