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iphone 6S ID问题

楼主(2022-08-16):
有一部iphone 6s需要解ID,哪位热爱机友能不能帮帮忙!!谢谢了…………………………

网友:
手机什么界面,如果是屏幕锁或禁用界面可以考虑做,激活界面也可以但是价格不菲!

网友:
你说的是远程解ID吗?现在这部手机是需要解ID锁,不解手机也可以正常使用,但下载软件时提示需要输入ID号和密码,只需要把ID解了就可以。不知你有没有方法可以解的。

网友:
对,远程做隐藏

网友:
隐藏也是个方法,但一般是用风险的,手机挂了就麻烦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