索泰GTX760 2G OC+ 黄金版!

楼主(2022-08-16):
哈哈这个人有点意思
到就是这样油还这么多
问题就是这里,BGA干一炮又可以了

简简单单

网友A:
显卡的故障率比其他的都高。所以显卡厂商赚钱啊。

网友A:
一般写错误,核心这边问题多点。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一般写错误,核心这边问题多点。

按正常来检查,习惯性都干一次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显卡的故障率比其他的都高。所以显卡厂商赚钱啊。

这种不好说啊,显卡维修是钱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