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H110M-F主板集显无显卡

楼主(2022-08-17):
华硕H110M-F主板集显无显卡客户说反复重启、我清一下灰就好了、加个固态硬盘重做win7系统装好驱动、用了三天正常,第四天出一个蓝屏。

网友:
系统问题系统不兼容。换个win10

网友:
我也想装win10的客户要求装win7的

网友:
蓝屏的问题是多样化的,比如 内存 硬盘 主板 甚至连CPU都会引起。

网友:
今天客户说:这台电脑开机风扇转几下又仃了、又拿过我给我修急用换主板了、坏板送我我准备刷个bios看看不行下一步再修。谢谢大家

网友(2022-11-06):
这个问题可能不好修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