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控]
小白请教各位大佬,EE80C186XL20这款微处理器是不是需要程序才能运行。

楼主(2022-08-17):
这款芯片是不是需要程序才能运行。如果有程序有什么方法可以读取出来。小白求教

网友A:
这不是大名鼎鼎的186?程序外挂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不是大名鼎鼎的186?程序外挂

大佬,请教,这个芯片内部有程序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大佬,请教,这个芯片内部有程序吗??

自己看看手册,也好提高一下

网友C(2022-09-21):
是的,EE80C186XL20是要写程序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是的,EE80C186XL20是要写程序的!

谢谢!已经放弃了!程序没法处理,找了资料找不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