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4435GM引脚问题

楼主(2022-08-17):
一块攀升的J3160主板,12V供电,通电正常开机运行一段时间后掉电关机,必须要断开电源等几个小时再连接电源才能启动。没找到原因,后来发现4435GM芯片1脚和GND之间好像是少了个元件,观察其他引脚,发现3脚连了个很小的黑色元件,测阻值10K,应该是个电阻吧?想问下1脚和GND之间应该是个什么元件,也是10K电阻吗?就是下图4435那里的小红圈位置少个元件。

网友A:
双管的吧,能查到PDF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双管的吧,能查到PDF

没找到,查到的4435资料只有管脚标记,没有应用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