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H61上二代CPU能亮,三代不亮

楼主(2022-08-17):
    如题,BIOS肯定刷过了。官网CPU支持列表里面有三代CPU,有谁成功处理过这种问题吗?

补充:二代虽然能亮,在windows logo卡死。PE也一样。换了桥也一样。

网友A:
就是bios的问题。刷官方最新版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就是bios的问题。刷官方最新版的

肯定刷了最新版官网BIOS的。

网友:
前几天给技嘉个h61换3代 开机逼逼逼开了三四次才亮机

网友:
撸BIOS  除了稀有型号,别的基本都可以  话说我倒腾华硕主板几百个有了,好像就那个南桥散热片是曲面的不支持  但是刷了BIOS也ok

网友:
如果型号一样 试试这个

P8H61-M-LX-ASUS-4601.ROM

网友:
引用 网友B:
肯定刷了最新版官网BIOS的。

那就是cpu了。cpu背面触点清理一下

网友:
这还是BIOS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