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HP笔记本刷固件后,无法正常开机

楼主(2022-08-17):
各位大佬,早上好,本人有一台HP TPN-Q207笔记本,手贱安装了HP官网的固件SP140424,版本V.f25以后,没有办法正常开机,黑屏,只有每次开机使用WIN+B重新刷bios后才能进入系统,这个问题怎么处理?跪求大佬们指点。

网友A:
找专业的维修店送修

网友:
引用 网友A:
找专业的维修店送修

没毛病,这种问题得花钱解决啦

网友:
这个得花钱解决了

网友:
每次都要重刷? 还是得用编程器刷吧

网友:
恢复完BIOS不要进系统,重新安装系统

网友:
再刷回去呢

网友:
找个备份的,改me刷进去,他们好像说这种bios是什么工程模式什么的

网友:
惠普最新的BIOS只是开放了白名单,不会这样

网友:
复完BIOS不要进系统,重新安装系统

网友:
准备一个8G的U盘,官网下载机器BIOS程序写入到U盘里面,然后插这个电脑上,按一下开机键,马上按住WIN+B不动,等机器亮了以后,更新BIOS了再松开

网友:
刷回去啊!!!

网友:
大吉大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