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卡gtx1650,七彩虹的的图纸吗?上管有12v,下管短路了。

楼主(2022-08-17):
上管是没问题的。下管全部短路了,没有显存和核心供电。

网友A:
电源保护么?要知道GPU对地本身就是低阻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源保护么?要知道GPU对地本身就是低阻

核心与显存都没有供电

网友B:
我好像知道了故障点在哪了

网友:
8脚短路了吗

网友C:
UP9510P的VCC短路1117烧

网友D:
兄弟你怕是不会修卡吧 上管不穿下管会穿吗,你在板子上量的下管一端到核心。核心对地阻值很低

网友:
鑫制造里就有

网友E:
下管短路的前提是板子烧个坑,如果没有,尤其上管都没短路的时候,拆下来量你发现根本与上下管没关系,是其他地方导致不出供电

网友:
学习。初学者看大神发言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好像知道了故障点在哪了

这样看出来了?故障点在哪,说说看?

网友:
引用 网友C:
UP9510P的VCC短路1117烧

1117的正常电压应该是多少的?

网友F:
没买那个 鑫制选,兄弟能分享一份过来吗?邮箱1581406490@qq.com

网友:
你是指1529那个蕊片的8脚吗?

网友:
引用 网友D:
兄弟你怕是不会修卡吧 上管不穿下管会穿吗,你在板子上量的下管一端到核心。核心对地阻值很低

不怎么会修,兄弟是指下管的s脚一端到核心哪里,有在图上画出来吗?

网友:
引用 网友E:
下管短路的前提是板子烧个坑,如果没有,尤其上管都没短路的时候,拆下来量你发现根本与上下管没关系,是其 ...

测试点是哪几个,兄弟能帮忙说说吗?

网友:
1117   5转3

网友G:
引用 网友F:
没买那个 鑫制选,兄弟能分享一份过来吗?邮箱1581406490@qq.com

新智造只能在线看,没法分享的

网友:
引用 网友G:
新智造只能在线看,没法分享的

兄弟可以截图吗,太需要这份图纸了。

网友:
太感谢了,1117的5V是从up9510下来的吗?

网友:
短路烧鸡就刑

网友:
怎么烧鸡,能指点一下吗?

网友H:
直接去找up9580看看有没有问题

网友F:
引用 网友H:
直接去找up9580看看有没有问题

这个是直接供电给上下管的吗?

网友:
引用 网友F:
这个是直接供电给上下管的吗?

控制上下管主控芯片输出的

网友H:
先修显存供电,在考虑核心供电

网友I:
核心对地值很低的,甚至小于1欧,是正常的,你应该看pwm芯片是多少,查pdf看供电,开启引脚正常不

网友:
引用 网友H:
先修显存供电,在考虑核心供电

显存的芯片1脚11v,2脚0v,  3脚0.43, 4脚是0  ,5脚12V ,6.7.8为0V.

网友:
核心24脚的,查pdf看不懂,21脚的pvcc是供电脚吗?

网友:
引用 网友I:
核心对地值很低的,甚至小于1欧,是正常的,你应该看pwm芯片是多少,查pdf看供电,开启引脚正常不

核心24脚的,查pdf看不懂,21脚的pvcc是供电脚吗?

网友:
搞错了亲,这个不是短路。现在卡什么故障?

网友:
查核心供电芯片的条件,估计开启不正常

网友:
核心凉凉,是没供电。这个是核心供电的脚位,不太会看。

网友J:
核心对地的阻值本身就很低,未必会挂!先按时序测测吧,图纸不好找啊。。。

网友:
引用 网友J:
核心对地的阻值本身就很低,未必会挂!先按时序测测吧,图纸不好找啊。。。

1117的3脚的供电是正常分别是多少?

网友K:
显卡核心阻值很低,不要测错了

网友A:
大部分是核心短路,然后保护 用电阻档位测量。尤其显存电感哪里。

网友:
引用 网友K:
显卡核心阻值很低,不要测错了

现在知道了。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大部分是核心短路,然后保护 用电阻档位测量。尤其显存电感哪里。

显存和核心供电下面的电感果然短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