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1650显卡,充电器模式掉驱动

楼主(2022-08-17):
接客户一台笔记本电脑,用电池正常,用充电器显卡掉驱动,游戏闪退。
先来看下主板的照片,这散热我想吐槽,又不知道说什么。

因为电池模式正常,先来简单分晰一下问题。这个显卡没图纸,借用别的图纸,显卡核心供电,用的是MP2884A+MP86941方案。先分说电池模式和充电器模式相同的地方,没有运行大型3D ,都只有一相供电,供电用的是AUTO 模式。运行游戏3 路供电都会工作。说下两种情况不同的地方,运行鲁大师,电池模式正常,跑分约10 万,gpuz 显卡显卡功率 30w.充电器模式,gpuz 显示功耗50w,正常跑分大概13 万,充电器模式下出现问题,屏会严重闪烁,直到跑到程序,退出(游戏会直接报错,闪退),跑分极低。
先简单看下参考图纸mp2884a

找了一圈,因为这个机器能够正常运行3D 几分钟,于是就注意到了芯片的温控性号,就是芯片的40 脚,电池模式下,温度不会超过0,6V,充电器模式,温度会电压引脚会超过0.7.然后就有可能出现问题,有时候电压没超过,也会保护,我估计是我万用表反应没那么快或者万用表没拿好。温控引脚参考数据手册算法,温度已经超过80 度了

所以我怀疑是温度过高保护了,但之前没这个问题,为什么现在有个问题,我怀疑是芯片长期过热,出现了软故障。
然后看下mp86941 的电路图

因为这个电路中没有找到到温度电阻的0 欧姆电阻。想割断温控信号,又怕真的是管子有问题,等下炸管,把核心烧了,就麻烦了。于是网上买了全套供电芯片。准备换一下所有供电芯片试下。
另外想问下大家,如果换了供电还不能解决,能不能把显卡在充电器模式下强制在30 W 的功耗。这样就可以不用修,就好了。

网友A:
这个问题与桥有关吗?我也遇到一台惠普的4710CPU,电池模式正常,充电器模式下直接黑屏,cpu,显卡,ec充芯片都换了。问题还是一样,bios里禁用集显,用独显就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问题与桥有关吗?我也遇到一台惠普的4710CPU,电池模式正常,充电器模式下直接黑屏,cpu,显卡,ec充芯片都换了。问题还是一样,bios里禁用集显,用独显就正常

和cpu没关系,禁用独显,一切正常。

网友B:
电池模式和电源模式的区别在于功耗变大了,这可能是某个供电上管或者保险不稳定了,你可以在电源模式下调成低功耗试试

网友:
这个机器好多版本,点位图基本上对不上。不过这种故障应该不难修。

网友C:
你应该查独显电路,并非是电池正常,电池模式下独是不工作的。估计显存有短路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应该查独显电路,并非是电池正常,电池模式下独是不工作的。估计显存有短路的。

买了一套供电回来,显卡是可以正常工作的,我觉得不是显存。换了供电没修好再说。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应该查独显电路,并非是电池正常,电池模式下独是不工作的。估计显存有短路的。

电池模式下独显是工作了的,无论是软件测试,还是示波器。

网友D:
把第40p的脚直接下地,这样电压就上不去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把第40p的脚直接下地,这样电压就上不去了。

供电芯片40引脚不能直接对地的,详细可以看数据手册,谢谢您的建议。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电池模式和电源模式的区别在于功耗变大了,这可能是某个供电上管或者保险不稳定了,你可以在电源模式下调成 ...

调成低功耗模式没作用,显卡功率并没有降低,只是CPU 降低了。感谢您的建议

网友:
供电温控电压是drmos给的,说明高负荷下该路drmos过热,给他换了;
实际温度不过热的话改变分压电阻,降低电压

网友:
换了一套供电,故障依旧,没修好

网友E:
这种故障换IC没用  建议你外接试试 你可能觉得我在和你开玩笑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电池模式和电源模式的区别在于功耗变大了,这可能是某个供电上管或者保险不稳定了,你可以在电源模式下调成低功耗试试

模式只能改变cpu频率不能改变显卡。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种故障换IC没用  建议你外接试试 你可能觉得我在和你开玩笑

现在就是外接显示器测试的,没有用。感谢您的建议。

网友F:
我觉得你查找的方向不对。MPS这个系列电源方案插充电器蓝屏死机或者卡机的原因一般是22脚输入电压检测。插上充电器按照原厂16:1的分压电路一般是1.2V左右,你量下是不是超出太多或者在临界值。注意有些机型核心和显存各用了一颗,两颗都要查一下。蓝天神船系列太多类似故障了,一般都是2M欧的上臂电阻变质导致,见惯不怪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我觉得你查找的方向不对。MPS这个系列电源方案插充电器蓝屏死机或者卡机的原因一般是22脚输入电压检测。插上充电器按照原厂16:1的分压电路一般是1.2V左右,你量下是不是超出太多或者在临界值。注意有些机型核心和显存各用了一颗,两颗都要查一下。蓝天神船系列太多类似故障了,一般都是2M欧的上臂电阻变质导致,见惯不怪了

非常感谢您提供的思路,明天试下,如成功,一定发红包给您。再次感谢。

网友:
引用 网友F:
我觉得你查找的方向不对。MPS这个系列电源方案插充电器蓝屏死机或者卡机的原因一般是22脚输入电压检测。插上充电器按照原厂16:1的分压电路一般是1.2V左右,你量下是不是超出太多或者在临界值。注意有些机型核心和显存各用了一颗,两颗都要查一下。蓝天神船系列太多类似故障了,一般都是2M欧的上臂电阻变质导致,见惯不怪了

我看了一下我这个电路图,上电阻15k,下电阻1k,电压在1.2v左右。出现故障的时候,主要是不断闪白屏。会等鲁大师测试完成退出,恢复正常,跑分就会很低。

网友:
这种问题是真不好折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