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be460不触发

楼主(2022-08-17):
故障现象插电0.008a电流,3v 5v 1.0v 1.8V正常,按开关电流0.03左右20秒后掉回0.008a。经测量按下开关ec86脚pbtn3.3V高电平无跳变,ec 93脚rsmrst 0v。
  我想问问rsmrst信号要ec(IT8586e)满足哪些条件才输出高电平?

网友:
补充,108脚acin3.3v (此脚插适配器应该是低电平还是高电平?),109脚lid 实测3.3v。

网友A:
华硕和IBM的ACIN是低电平,其他大多数都是高电平3V

网友:
引用 网友A:
华硕和IBM的ACIN是低电平,其他大多数都是高电平3V

看图纸带#,以为正常是低电平,那应该高电平是正常的,

网友B:
EC和PCH桥待机条件都要满足才会输出高电平

网友:
rsmrst是待机电压稳定信号

网友:
引用 网友B:
EC和PCH桥待机条件都要满足才会输出高电平

ecIT8586e需要那些引脚高电平,那些引脚低电平就满足ec待机正常。还有rsmrst信号是没按开关前是高电平还是低电平?

网友:
rsmrst信号的发出与ec程序有关但与BIOS程序有无关系?

网友:
不研究了,买个剪板ec换了再说,

网友:
换ec后正常触发,触发后风扇转,但不亮机,电流0.5左右。

网友:
换ec后正常触发,触发后电流0.5a左右但不亮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