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AOC CQ32G2E

楼主(2022-08-17):
黑屏有背光无显示 指示灯亮 驱动板换了新的 问题依旧 请教问题在哪儿呢 新人
有背光无显示

网友:
你这类情况不叫做黑屏,其实严格叫做灰屏,一般是屏幕逻辑板部分电压异常或者屏幕玻璃板漏电因为的部分电压保护所致。

网友:
可能是屏有问题呀